楼主(2019-05-16):
各路大神!工艺对象轴和EPOS有啥区别?求指教

网友A:
一张图片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A:
补充:用工艺对象轴的话,需要考虑PLC内存容量,如果轴多的话肯定不够,需要加扩展卡
用工艺对象轴,需要将伺服设置为速度模式,只执行PLC的指令;
用EPOS,将伺服设置为EPOS位置模式,PLC只发送命令,由伺服进行计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相同型号CPU,工艺对象控制轴最多支持多少?谢谢

网友B:
前几年有个项目就是用了工艺对象控制4轴,数据量大的时候内存真的不够用,后面加了2个plc才顺利把项目做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前几年有个项目就是用了工艺对象控制4轴,数据量大的时候内存真的不够用,后面加了2个plc才顺利把项目做完
加存储卡就行了

网友C:
哈哈,讲得很明确。学习了。我喜欢EPOS形式的控制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