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求助

楼主(2019-05-16):
请问图中是什么元件?从电路看像保险或者压敏电阻,不能确定了。谢谢。

网友A:
具体要看那边电路用的   压敏电阻可能性也有可能

网友B:
结合电路图分析;

网友C:
自恢复保险丝

网友D:
自恢复电阻,热保护用。

楼主:
谢谢各位。
把电路理清了,确实应当是保险,是不是自恢复不敢肯定,但是不重要了,因为跟电路对上号可以确定没坏。
图的下半部分是最终确定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