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16):
请教大虾,小弟编写了两段程序如图,西门子1200上升沿触发程序执行不正常,输出也不正常,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首先你没说怎么个不正常法啊,其次,虽然看不清除你发的图片,但是感觉你是用上升沿的那个程序,顺控应该不对,即使是在一个脉冲里也是有先后顺序的,先置位还是先复位,都是互相有影响的,个人愚见,

网友B:
把上升沿触点上下位置搞反了

网友C:
沿脉冲是没问题的,或许是你的置复位没有做好,导致异常。你可以看看下图的做法,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上下位置?上升沿不就是低电平到高电平吗?改成下降沿?

网友D:
上面是实际的位,下面是辅助的位,且下面的辅助位在整个程序中只能出现一次

网友E:
开局一个alwaysTRUE,内容全在OB里,你看你电脑机急红了内存占用小圆点。
博途里有好几个边沿指令,可能是你没有用对,也可能是你吧沿指令下边的那个地址用重复起冲突了。

网友F:
请参考廖老师对上升沿解释,希望可以帮助到楼主

楼主:
谢谢前辈指点,我再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