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代表的是企业精神这样做对吗?

楼主(2019-05-16):
今天应邀去哈市江北一涉密企业,领导说地库快卷门始终不稳定经常出故障,不知从哪里找的修理工,非要说变频器坏了。让换新的3000元。领导没同意,他不管了。检查发现负载线与控制缆混接造成电机缺相,纠正后手动可升可降。排除变频器故障。检查外围,地磁,光电,行程,正常,自动时只降不升,怀疑接线错误,没有图纸联系厂家技术支持,先交150再告诉,干了一辈子了,这是遇到的第二次。上一次是哈市电能设备厂,狮子大开口,想要图,先拿1万再说。这一次内心感觉太平衡了。

网友A:
检查一下下降到位的开关,我认为应该是自动情况下,关门后,有人过来,在开门,雷达探测,下降到位

网友B:
就这么个玩意自己重画图组装算了。

网友C:
结果怎样了?

网友D:
这都是小厂子干的活吧。

楼主:
这个原来好用,是从另一地库门换下来的,期间经历了两名修理工分别调整过,开始怀疑接线错误,后经我校对,好像差不多,能不能是变频器某一项参数被无意地给更改了。目前找不到变频器说明书。这个变频器的输入控制端子几乎用完了。既要完成手动,自动,上升,下降,地磁/限位。障碍急停/光电信号。及多段速输入,在没有再接收到地磁信号时门机要处于关门等待状态,

网友E:
这是三肯的G系列的变频器吧,看着面熟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三肯的G系列的变频器吧,看着面熟
不是 是企业标志,变频器也被印上企业标志。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原来好用,是从另一地库门换下来的,期间经历了两名修理工分别调整过,开始怀疑接线错误,后经我校对,好像差不多,能不能是变频器某一项参数被无意地给更改了。目前找不到变频器说明书。这个变频器的输入控制端子几乎用完了。既要完成手动,自动,上升,下降,地磁/限位。障碍急停/光电信号。及多段速输入。

说明书马云家有,96一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原来好用,是从另一地库门换下来的,期间经历了两名修理工分别调整过,开始怀疑接线错误,后经我校对,好像差不多,能不能是变频器某一项参数被无意地给更改了。目前找不到变频器说明书。这个变频器的输入控制端子几乎用完了。既要完成手动,自动,上升,下降,地磁/限位。障碍急停/光电信号。及多段速输入。

说明书马云家有,96一份
首先谢谢您,向用户提供及时售后服务及安装使用说明等, 是生产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以有偿方式向用户提供安装使用说明,是不厚道行为。另外您说马云家有说明书,是啥意思?是阿里巴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