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进线口的电机怎么星三角启动?

楼主(2019-05-17):
市面上的线最多是3+2的,怎么打星三角启动啊。
电机是22KW的皮带传动风机

网友A:
星三角启动要放2条线,可以考虑用变频器。放一条线可以。

网友B:
用单根线或者3+1的线两条线

网友C:
一条3芯,一条4芯,或者单根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条3芯,一条4芯,或者单根也可以
就一个进线口啊。。。两条线多芯线进不去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条3芯,一条4芯,或者单根也可以
就一个进线口啊。。。两条线多芯线进不去啊
一个孔放不下,能不能自己再钻一个呢

网友D:
看图片是防爆电机,如果现场不是防爆区域可以自己开多一个口,如果是防爆区域则不能自行开口可改变频或软启动。

网友E:
回复 网友C:
看他图片是防爆电机,如果自行开孔就失爆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条3芯,一条4芯,或者单根也可以
就一个进线口啊。。。两条线多芯线进不去啊
一个孔放不下,能不能自己再钻一个呢
不要使用电缆进线,可以采用单芯线6根套波纹管进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看他图片是防爆电机,如果自行开孔就失爆了。
如果单芯线,6条6平方,不知道放不放的下

楼主:
引用 YXBK 在 2019/5/17 15:42:37 发言【内容省略】22kw的电机用多大的单芯线比较安全3乘16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看他图片是防爆电机,如果自行开孔就失爆了。

如果单芯线,6条6平方,不知道放不放的下
一根3乘16,加2的线,正好进的去

网友G:
22KW风机没必要星三角启动吧 75KW的双速风机都是直接启动的 启动时间不超过5秒钟电流就下来了。

网友H:
这应该是防爆电机,不知道是否用于防爆场所。

用于防爆场所,必须用六根不小于10mm2的导线穿防爆导管与电机接线盒连接。

如果不是用于防爆场所,可以随意选择六根不小于10mm2的导线与电机接线盒连接。

如果你的电源容量足够,可以不用降压启动,直接一根3X10mm2(或者三根10mm2)直接与电机接线盒连接。

如果穿线实在困难,查一下电机铭牌上的额定电流,不超过50A的,可用不小于6mm2的导线与电机连接。

网友I:
这个是防爆电机,穿两条6平方的3线电缆就肯定有困难的,由于防爆管线都是穿镀锌管,如果你是要星三角启动,可以考虑用软线的6平方三条做运行,三条4平方的做星接,加一条4平方做接地,这样就相对容易,一定用电缆就考虑用4心的,用软启动也很方便

网友J:
防爆电机就用变频器启动嘛,星三角启动进线孔有些难的。再说22KW电机需要用10平方的线才安全,使用7根线进去很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防爆电机就用变频器启动嘛,星三角启动进线孔有些难的。再说22KW电机需要用10平方的线才安全,使用7根线进去很难的
10平方就可以么?如果用单根线7跟,什么材质的线靠谱点?

网友K:
防爆电机?实在不行就变频器获软启动呗。也多花不了几个钱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防爆电机就用变频器启动嘛,星三角启动进线孔有些难的。再说22KW电机需要用10平方的线才安全,使用7根线进去很难的
10平方就可以么?如果用单根线7跟,什么材质的线靠谱点?
BVR10mm2

网友I:
电线一定用铜芯的,千万不要用铝心的,谁用谁后悔

网友L:
定做6芯或7芯电缆。

网友M:
教材上说过:3相交流电机,功率超过15KW就要降压启动,不能直接启动。将电机的3个短接片拆掉,接6根线到启动控制电柜中,由电柜控制电机的星三角启动和运行。

网友N:
22KW用星三角启动?这配电容量得多小啊。

网友O:
以前再电缆厂定制过6+1电缆,好几万米的订单,用2根3+1感觉浪费,所以去定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L:
就决定用6根10平方的线了。效果如何。项目完事后就知道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P:
22kw不大啊,直起应该没问题的。
再说,这电机设计时,连接片都安装好了,看下名牌估计就没准备让你星三角启动

网友J: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防爆电机就用变频器启动嘛,星三角启动进线孔有些难的。再说22KW电机需要用10平方的线才安全,使用7根线进去很难的
10平方就可以么?如果用单根线7跟,什么材质的线靠谱点?
10平方的线可以的,线的材质可以使用YJV的就可以了,这种线防腐耐温正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