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计数的DB块怎么设置为停电保持。

楼主(2019-05-17):
高速计数自己生成的的DB块,怎么设置为停电保持。设置处灰色不能操作。

网友A:
需要通过外部程序去保持,然后上电时将其送入高速计数器作为 初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通过外部程序去保持,然后上电时将其送入高速计数器作为 初始值
要全部保存,还是就输入部分。

网友B:
可以曲线救国,把数值存在数据块,等下次上电的时候再写到计数器的初始值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通过外部程序去保持,然后上电时将其送入高速计数器作为 初始值
现在是停电一次,其他DB写入高数计数器后清零。停2次电的都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