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17):
这个小程序实现一个电机正转15秒然后定位一次然后反转15秒定位一次。有需要借鉴的可以下载看下。
个人非常不喜欢三菱的步进指令编程,什么置位下一步复位上一步。非常不方便。应该要打破这种固定思维。
此外,测试了V0,Z0变址寄存器,发现Z0如果作为32位使用没有办法用于数据的传递,只能作为间接寻址使用。所以使用了R0,另外很多朋友在进行运算时需要使用中间变量来传递数据运算结果时使用了大量的不同的数据地址,不方便阅读,此处我两个运算过程中只使用了一个数据寄存器,而且在后续中如果还有运算还可以继续使用,当然每次使用都需要将数据传递出去即可。

另外测试了一下标签化编程,结构化编程,后面有空再上传探讨。

网友A:
步进指令只适合简单的流程控制程序。高手都是循环+变址的方式实现各种复杂控制。。

网友B:
主要是思路清晰就好,哪种方法无所谓。

网友C:
适合自己的理解思路 ,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