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程序时续问题

楼主(2019-05-17):
各位老师,麻烦你们帮我看看我这样写,程序时续有没有错误,谢谢

网友A:
这几个急停常开不应该是并联吗?
或者你改成常闭串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几个急停常开不应该是并联吗?
或者你改成常闭串联?
急停在程序编写中应该是常开点,因为实际使用中接的是急停常闭点,这样还能断线检测。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那你这任意一个急停断线了有什么操作?
所有急停都导通的时候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