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肯机器维修

楼主(2019-05-17):
昨天接了台NXS 11KW的机器,模块好的,板子问题还值得修修!首先拆下来量了一圈,贴片A4t压降不对,换了!上电,有显示,各电压正常!关电短接A316J,屏蔽F7故障(伟肯的机器Vce检测来自电源板母线,不是IGBT母线,注意哦),静态电压,上桥7V左右,下桥11V,启动上桥3.3V,下桥2.5V,上桥2路缺相!看了下光耦前端,主板脉冲正常!果断换光耦(吐槽下设计师,明明上桥最近的光耦居然是下桥驱动的,害我换错了2个),然后测试正常!装机上交流,悲剧了,完全没输出,然后又跳了个F8(系统故障,含义模糊,什么鬼!)最后找到主板连接头有松动,插拔一次再运行,正常!

吐槽下,伟肯的压触式IGBT装卸考验耐心,一不小心就接触不好!

前段时间无聊就读了下伟肯电源板上的存储器,一直好奇里面是什么东西!看见里面包含设备型号,功率什么的!是不是意味着电源板主板不能随便乱换?知道的朋友麻烦说说!

网友A:
主板电源板乱换就会导致上电先来个自学习,你的参数全部完蛋,想换板子,先把存储芯片干过去,再换基本问题不大。只要你不换存储芯片,不好意思,用户参数拜拜啦!非常坑爹!

网友B:
一般在同型号之间可以互换,不同型号的要么更改存储器内变频器的功率参数,要么更换存储器。

网友C:
大神们啊,读的都感觉不容易,我们这几家印刷厂叫我做维修电工都有点怕,海德堡太贵

网友D:
今天碰到一台NXS的,RUN报7(饱和故障),看了楼主的贴子,有思路了,谢谢!

网友E:
回复 网友C:
怕什么啊,海德堡的印刷机是贵,但电控还是比较稳定,驱动出问题的更少,平时注意机械这块的保养,保证压缩空气的质量,部分有UV的光固的注意保证冷却水就好了,没多少压力的

网友F(2019-07-12):
师傅,刚看你在论坛上说到伟肯7号饱和故障,最后解决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是空板试机,没屏蔽VCE检测前启动就报饱和故障,屏蔽以后启动正常,由此推论VCE检测必然触发F7,F7还包不包括其他就不知道了!你什么情况?上电F7?启动F7?偶尔F7?

网友F:
送电正常,一运行就f7

楼主:
回复 网友F:
IGBT, 驱动, 驱动光耦坏了,都要可能!先把板子拆下来,空板试机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