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我画一下图

楼主(2019-05-17):
我只看懂了低速的接法。一共用三个接触器吧。麻烦大家帮我画一个图。

网友A:
至少6个接触器,加启动接触器要7个。

网友A:
参考一下吧。

网友B:
这种应该是那种内部没接好绕组的电机吧,方便调速那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参考一下吧。

能不能提供一下绕组图看看,我想了很久都想不出来是怎样的组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参考一下吧。

能不能提供一下绕组图看看,我想了很久都想不出来是怎样的组合,谢谢
我去年为哈飞直升机车间设计并调试的进口ABB电机单速,一只接触器。双速,三只接触器。三速,四只接触器。11-45kw不等和经销商技术沟通时经销商说不用软起或变频都可以直起。但双速和三速我都设计为低速起高速运行。接触器好像没用那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参考一下吧。

能不能提供一下绕组图看看,我想了很久都想不出来是怎样的组合,谢谢
我去年为哈飞直升机车间设计并调试的进口ABB电机单速,一只接触器。双速,三只接触器。三速,四只接触器。11-45kw不等和经销商技术沟通时经销商说不用软起或变频都可以直起。但双速和三速我都设计为低速起高速运行。接触器好像没用那么多。等我再好好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一下吧。
谢谢luxuebin

网友C:
我在读书实习时是这种结构的

这是网上搜到另一种的

网友D:
详细工作原理电工手册有讲到的,一把这样的电机功率都是比较大的,比如应用于PVC混料机,大概100个千瓦

网友A:
回复 楼主:
有那样的三速电机,我们以前也用过,定子等同于是两个电机定子,低速是一个单独的绕组,然后中速是一个接触器,高速是二个接触器,接法是角双星,中速和高速电路图类似于星三角启动。

网友E:
以前我们也用过三速电机,锅炉用。后面改变频了。

网友F:
双速电机用过,三速的没用过,看起来有点复杂了……

楼主:
  图纸终于看明白了。
我简化了一下,交给他们电工自己研究去吧。要不然还得找我。大家帮我看看有没有啥问题,这是个老型号的简易车床没有变速箱,用的是7.5千瓦三速电机。不用讨论它的安全问题,按原图取消了三只接触器。合闸后电机绕组将带电但不构成回路,并设了带电声光警示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图纸终于看明白了。
我简化了一下,交给他们电工自己研究去吧。要不然还得找我。大家帮我看看有没有啥问题,这是个老型号的简易车床没有变速箱,用的是7.5千瓦三速电机。不用讨论它的安全问题,按原图取消了三只接触器。合闸后电机绕组将带电但不构成回路,并设了带电声光警示

楼主画的图太过简化了吧!
看你发的电机接线图,我的理解电机三种速度的电源相序接法是变动的,高速:U1、V1、W1接L1;中速:U1、U3、W2接L1;低速:U2、U3接L1,怎么你能简化到合闸电机绕组带电了呢?确实难以理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图纸终于看明白了。
我简化了一下,交给他们电工自己研究去吧。要不然还得找我。大家帮我看看有没有啥问题,这是个老型号的简易车床没有变速箱,用的是7.5千瓦三速电机。不用讨论它的安全问题,按原图取消了三只接触器。合闸后电机绕组将带电但不构成回路,并设了带电声光警示

楼主画的图太过简化了吧!
看你发的电机接线图,我的理解电机三种速度的电源相序接法是变动的,高速:U1、V1、W1接L1;中速:U1、U3、W2接L1;低速:U2、U3接L1,怎么你能简化到合闸电机绕组带电了呢?确实难以理解啊!

一次图只是示意画法,那些低级的问题早考虑到了,重点分析分析控制回路。

网友G:
回复 网友A:
图中相序是(以U3、V3、W3来说):高速是w3-u3-v3;中速是U3-V3-W3;低速是U3-V3-W3。你画的图中,高、中、低速都是U3-V3-W3。相序是不是不按电机的接线图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图中相序是(以U3、V3、W3来说):高速是w3-u3-v3;中速是U3-V3-W3;低速是U3-V3-W3。你画的图中,高、中、低速都是U3-V3-W3。相序是不是不按电机的接线图来?
我只是想让它们自己去研究装配最后试机我去倒倒相。这我都担心它们弄不好。

网友G:
回复 楼主:
在每次换速运行的时候倒相?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每次换速运行的时候倒相?
你好,,,,,刚才仔细分析了一下一次图,您说的对了,4只接触器完成不了三速运行,存在倒相问题,和ABB三速电机还不一样,不难看出您对低压配电还是很了解的,怪不得能够参与这个题目回复的只有你一个人。刚才用户来电话说,只要低速和中速。高速只能用于抛光根本用不上。这样就更好了,用四只接触器完成低速,中速。更简单了。有机会您看看。用KM2.3.4.5.可以吧?

网友H:
电机铭牌上的图越看越糊涂 ,没看过有这么画的

网友H:
记得是 高速是双星的接法,中速 的是星型接法,低速是角型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机铭牌上的图越看越糊涂 ,没看过有这么画的
这个画法除了厂家设计的能看懂其他人基本上都看不懂,

网友G:
画此图花了近三个小时,不一定正确哈表情,欢迎大家指正!

网友G:
谢谢老兔子师傅的提醒

网友I:
教材上那个图比较直观哈

网友J:
引用 网友G:

你的这个控制电路到底用了几个KM2、KM3、KM4啊?是不是应该像下面这样画呢(是否正确,没有验证过)?

楼主:
不知在和谁说,,,,我是准备用2.3.4.5.

网友G:
谢谢27楼的提醒,现在已改过来。

网友G:
谢谢提醒!但你这修改的图纸,我觉得不能实现电机的三速运行,高速没问题,中速时KM3不能吸合,高速时KM2和KM5不能吸合。

网友G:
你把你的诉求说清楚,是准备弃哪种速度不用,然后再帮你画出图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