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vFD007EL21A Rs485通讯口8p水晶头用哪两条

楼主(2019-05-17):
各位师傅们,本人手上有个台达变频器,想用通讯控制,但不知接哪两条线,所以大家伙请教下?型号ⅴFD007EL21A。

网友A:
我还以为是MS300呢,你看说明书啊

网友B:
485接3、4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485接3、4即可
您好,是网线接头的,八条线的,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收到,非常感谢您!

网友D:
买个RJ11那种四线的网口。我特意买了几个,就几块钱左右 4 5脚 我那个是VDF-M的型号的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个RJ11那种四线的网口。我特意买了几个,就几块钱左右 4 5脚 我那个是VDF-M的型号的变频器
多谢指教,问题已解决。

网友E:
网线一头剪了,用4、5二根线就行了;

网友F:
标准网线,接蓝色那两根,白蓝,蓝。
因为我前几天才做了几根,用台达的软件调试没问题,后来MODBUS通信也OK。

楼主:
一并回复八楼九楼二位大师,巳和变频器通讯上,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