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17):
服务器是繁易的OPC平台 现在数据永远都是0,不知有前辈做过没,能否指点一下。

网友A:
可以问下400热线

网友B:
opc da?
在两台设备之间?通过以太网?
以前能通讯?
在mcgs可以browse到服务器和点?
防火墙?
dcom设置?

网友C:
设备的通讯状态你先查看下,保证通讯设置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