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17):
请问,这种模块怎么触发?

网友A:
伟肯的吧!压触式!外观结构不同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懂,那这种要怎么触发,来确定好坏,  是要驱动板压上去,才能测的吗

网友A:
可控硅和IGBT该咋量就杂量!未必它换个针脚就不能量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会了,谢谢, 看你发的图就知道怎么触发了。

网友B:
西威的吧

网友C(2019-07-09):
估计是电梯上用的。西威,模块好贵

网友D(2019-09-29):
赛米控的压接式模块吧,你上赛米控官网找一下这个模块的datasheet,有电路拓扑图分布的

网友E:
换一种思路,可以找到模块的控制极,测量栅极之间的结电容,如果主电路测量是好的,测量结电容也正常,那模块是好的。不测触发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