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17):
正常使用过程中,条件都是成立的!使用步进指令STL编的程序!程序中DDRVA指令用了4次在步进里。DDRVI用了2次!断电重新上电又可以正常。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有遇到过的战友吗?

网友A:
我唯一能肯定的就是应该是程序问题,断电重启相当于把目前的不断电存储器清零了。
我表示不理解是楼主为什么用K99999,这么大的数值

网友B:
启动前确定下和定位相关的一些特殊继电器等状态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启动前确定下和定位相关的一些特殊继电器等状态是否正常。
是的,都正常走着,然后又不走了,监视看条件又是成立的。

网友C:
D= D8340 D224换成常闭的M8147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唯一能肯定的就是应该是程序问题,断电重启相当于把目前的不断电存储器清零了。
我表示不理解是楼主为什么用K99999,这么大的数值
这是手动点动。32位最大可以正负999999.这应该没有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唯一能肯定的就是应该是程序问题,断电重启相当于把目前的不断电存储器清零了。
我表示不理解是楼主为什么用K99999,这么大的数值
这是手动点动。32位最大可以正负999999.这应该没有影响。
这样的选择应该对寄存器地址有要求,如果是32位,我用的寄存器会有间隔,例如D416,下个寄存器我就会用D418.
楼主为什么正负脉冲都用一个寄存器?
另外楼主说的那个走着走着停机,是自动情况下,还是手动情况下,走着走着停机没有走完设定的脉冲数,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伺服驱动器有无报警,PLC有无不正常提示。

网友B:
在定位指令不能执行时,监控下这些特殊的继电器是否正常

网友D:
回复 网友A:
他那D416是设置速度数值的

网友D:
四次定位之间有没有加时间 5个ms试试

网友E:
每个DDRVA步前加几MS的延时试试,我用延时解决了很多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