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18):
1.一般的驱动好像也可以完成数据共享,那他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2.自己开发OPC驱动的意义是什么,组态软件如intouch的OPC是否都能对应市面上的PLC?

网友A:
1.什么叫一般的驱动?什么叫完成数据共享?
2.开发opc驱动的意义,这么说,opc是英语,各种数据采集设备(PLC之类)是各个国家的语言,opc比较通用.
opc服务(server)就是翻译说英语.opc客户就是听英语的人.
opc服务的数据来源,就是各个说自己语言的人.
opc服务器的目的就是翻译一样,起到中间作用或者是数据提供的一种方式.
intouch有设备(IO)驱动,就是连接很多plc获取数据的程序.这个程序在获取数据后,提供对自身组态的数据源,这时候还属于内部使用.同时这些组态软件又提供opc的服务器程序,在启用后,可以把自己驱动采集的数据,通过opc向外提供.
当然,组态软件本身也是数据使用者,它自己也带有opc客户端的功能,也可以通过opc向其它opc服务器申请数据.
有趣的是,试过自己的client读取自己的server,试验的是不行的,可能这会造成一个循环.
像组态王,wincc都是自带服务器和客户端,设置和intouch稍有不同.
有一些封闭的系统,要想让它作为opc服务器提供数据,需要购买授权开通,这样是比较恶心的.
opc以前是ms相应的,只在windows下面应用,所以opc服务器(软件),往往意味着pc或者服务器(计算机硬件).
但是现在opc ua,不再局限,是平台无关的了.
为了数据应用互联,大家也是拼了.比如西门家的plc现在就有自带opc(ua?)的,这样就省去了pc的中间硬件和软件.西门家以前的所谓profibus等都是相对比较封闭的,以太网连接也是,要用opc还需要simatic net,路子越来越窄.现在盛行走以太网,推出了profinet,但是还是自带opc的进步比较大.据猜测,这和德国提出的工业4.0有关.要一个老大企业这样赶路,也是难能可贵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大佬,比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