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18):
公司设备接近开关SBL-R18-8DNA损坏,按型号购回的是三根连接线,而设备上的只有二根连接线。求教一下三线与二线是否通用?如何连接?谢谢!

网友A:
肯定不能通用,三线的需要电源,你还是直接买二线的换吧!

网友B:
看你原来两线是反馈正极还是负极的,如是反馈正极则再加一条负极线(蓝色),如是反馈负极则再加一条正极线(棕色),就可以用三线接近开关了

网友C:
看看你的原来两线志输出是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三线和两线的区别就是三相需要24V电源接入,两线制只需要接入0V或者24。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教。设备上二线的是棕色(电源)与蓝色。买回来三线的是棕(电源)、蓝、黑(控制)。那根黑线能否与棕色并接后使用。

网友D:
主要看电压是否在范围内,要多接一条线。
棕色不可黑色并接,接近开关导通时是黑色与蓝色接通,并接导通时电源短路。

网友E:
可以把三线的接到继电器线圈上,继电器常开点当成原来两线开关接回设备。

网友F:
SBL-R18-8DNA型号的有直流两线常开、直流两线常闭和交流两线常开、交流两线常闭,首先要搞清楚是直流还是交流,再考虑三线的是否能代换。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教。设备上二线的是棕色(电源)与蓝色。买回来三线的是棕(电源)、蓝、黑(控制)。那根黑线能否与棕色并接后使用。

接近开关的电源肯定是两线,不论是AC(一火一零)或是DC(一正一负)。两线的接近开关是和负载串接的。你说两线的棕色接电源,是接AC电源的火线还是DC电源的正极?
如果原来的接近开关是AC的,现买回来的也是AC的,只需加根线:新开关棕、蓝线接电源,黑线接负载。
如果原来的接近开关是DC的,现买回来的也是DC的,DC的接近开关分PNP和NPN两种,就是控制线分输出的是正极和负极。这样也是加根线,棕色和蓝色线接电源(正负极需对号入座),原先的开关和现买的开关都是PNP型或都是NPN型,那就简单,现买的开关接负载就行。如果原先的开关和现买的开关不对,负载是中继的只需把中继的线改动就行;如果负载是PLC输入,那要想用现买的开关就得加个中继转了。
总之,不能按你说的把黑线和棕线并接后使用

网友H:
上周我修设备发现 我们公司其他维修工干的事情

原装2线解决开关坏了,换的三线的,PLC是 漏极输入,

三线的解法是 棕色接电源,蓝色接PLC 输入点。黑线悬空,就这样正常用了一个来月。

不科学是吧,我还说有时间找个PLC试验下。。。

科学的方法是加一个继电器,没办法,公司节约成本 找的维修40-50岁的(没有贬低的意思,维修技能真的只适合拧螺丝,干杂工真的不错,维修就差了那么一丢丢了)

上午跑了一趟 还好顺路办事就搞定了(设备外围一个电机短路漏电,启动设备就跳闸,5分钟判断问题,后续值班人员处理)

刚吃了晚饭,这不,又来微信消息了,又要跑公司。继续跑吧。。。。哎。。。。

网友I:
可以加个中间继电器过度一下就好了

网友J:
型号一样,还有三线,二线之分,网友还提到有交直流之分?太奇葩的公司

网友J:
引用 网友H:
上周我修设备发现 我们公司其他维修工干的事情

原装2线解决开关坏了,换的三线的,PLC是 漏极输入,

三线的解法是 棕色接电源,蓝色接PLC 输入点。黑线悬空,就这样正常用了一个来月。

不科学是吧,我还说有时间找个PLC试验下。。。

科学的方法是加一个继电器,没办法,公司节约成本 找的维修40-50岁的(没有贬低的意思,维修技能真的只适合拧螺丝,干杂工真的不错,维修就差了那么一丢丢了)

上午跑了一趟 还好顺路办事就搞定了(设备外围一个电机短路漏电,启动设备就跳闸,5分钟判断问题,后续值班人员处理)

刚吃了晚饭,这不,又来微信消息了,又要跑公司。继续跑吧。。。。哎。。。。
确定没看错?试验结果希望公布,果真 哈哈 可以应用到某些上边了。

网友K:
传感器就不要改来改去了,又不是买不到,毕竟对后期管理和维护不好

网友H:
回复 网友J:
刚从公司回来,PLC是源极,三线替代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