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18):
今天客户拿一台ATV38变频器要求面板启动上下键调速。搞了几个小时还是没搞好。ATV38是可以面板启动的,问题是上下键调速。如果面板启动只能给一个固定频率,还有就不能断电,断电就没有频率了。要从新给一个固定频率。好奇怪。有大神搞过没有,学习一下。

网友A:
ATV38目前没用过
感觉施耐德现在是越来越麻烦了。
ATV31切换到电位器模式是直接用电位器可以调试速的。
到ATV312的时候,给定模式设置称AIUI后,不能直接调速,还需要进入给定模式才能调速,而且只能已百分比给定
然后到ATV320,手动给速度就更麻烦,弄不好连参数你都找不到。然后把起停按钮都给省了,真不知道这些开发人员怎么想的

网友B:
施耐德确实设置非常麻烦。

第一次搞,实际参数设置和手册前后顺序不一样,找了好久。。。

然后各种组合啥的,我使用要求真的不高,端子启动,频率面板给定就行

网友C:
国产的紫日使用比这个方便多,关键还便宜多了,现在基本不用这个

网友D:
前几天搞了两台ATV38--160KW变频,ATV38是能够面板启动控制的。

网友E(2020-04-11):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我也碰到相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