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变频sj300故障

楼主(2019-05-18):
各位师傅请教一下,日立变频报E23.0是什么故障?这台变频只要隔几天开机开不起来,通电一段时间可以开起来,报警e23.0,复位不起作用。风扇也不转。连续通电源几次风扇就会转了,面板显示还是报警,可以复位报警起动运行!还有几台也出现不定时的报e23.0,有时又好了。是不是pc929下桥光耦误动作触发报警了?还是开关电源5v电容有问题?各位师傅请教一下,日立变频报E23.0是什么故障?这台变频只要隔几天开机开不起来,通电一段时间可以开起来,报警e23.0,复位不起作用。风扇也不转。连续通电源几次风扇就会转了,面板显示还是报警,可以复位报警起动运行!还有几台也出现不定时的报e23.0,有时又好了。是不是pc929下桥光耦误动作触发报警了?还是开关电源5v电容有问题?

网友A:
怀疑哪些件有问题就去测去。维修就是判断那个地方的问题,测这些元器件,确定那个件坏,更好。修好。

楼主:
没方向性不敢乱拆,希望能帮我指点下

网友B:
这个没试过,查询结果是CPU与门阵列之间通讯故障,以前对这些不稳定的故障首先是清洗主板,加固焊接防止元件接触不良,鼓包的电容直接更换,基本又会用几个月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明天我换一块主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