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三菱和mcgs怎么连接不上

楼主(2019-05-18):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是不是那出错了

网友A:
连线,通讯参数对不对,问题说清楚

网友B:
首先要检查昆仑通泰触摸屏这边的组态是否正确,比如FX系列有串口和编程口两个不同的驱动构件,另外还需要检查连接线是否正常,通讯参数是否正常。
楼主问问题的时候,个人建议:先准确描述用的PLC型号、触摸屏和PLC的连接线是自制的还是成品线,再贴出MCGS触摸屏组态界面的相关参数设置的照片,其他工控朋友才好帮助你解决该问题。问题太笼统,别人拼尽全力想帮忙都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是不是那出错了
MCGS触摸屏和三菱什么设备通信不上?PLC?变频器?楼主能不能再详细描述一下!

网友D:
请说清楚是三菱的什么,什么型号,哪种通讯方式

网友E:
建议楼主读读这个帖子: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256202

楼主:
已经连接上了,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F:
本帖锁定。楼主的回复未说明原因解决办法,希望后面发帖时注意一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