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 works3安装问题

楼主(2019-05-18):
路过的给个提示:我在安装GT works3时出现无法安装提示的内容显示:无法创建所需的引擎组件,请检查是否具有创建COM components的适当特权,这个我要怎么处理呢,

网友A:
楼主的系统是不是正版系统,建议使用正版系统,楼主是什么电脑系统。
其次楼主的电脑系统里是否还安装其他软件。
根据来自三菱官网提示安装说明:下载后,①打开DISK1文件夹 ②安装SETUP.EXE安装包

网友B:
杀毒软件之类的关了。或者你的系统有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正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运行DISK里面的文件就出现我说的那种现象了,所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正版的
不是正版,建议楼主装一个好点电脑系统。
不上正版,是win7还是win10不是正版

网友D:
如果是三菱官网下载的软件,不会有问题的,可以换个电脑安装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