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18):
西门子s7-1200里面数据类型time和ice timer有啥区别

网友A:
TIME是时间变量的一个数据
IEC_TIMER是一个定时器的背景数据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iec啥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iec啥意思。。。。
 IEC是国际电工委员会的简称,同时也是IEC标准
  IEC标准即国际电工委员会(International Electrical Commission),是由各国电工委员会组成的世界性标准化组织,其目的是为了促进世界电工电子领域的标准化。国际电工委员会的起源是1904年在美国圣路易召开的一次电气大会上通过一项决议。根据这项决议,1906年成立了IEC,它是世界上成立最早的一个标准化国际机构。
建议楼主自己百度一下IEC西门子定时器中IEC
在这里就是表示一个格式

网友C:
time是时间量的类型,定义的时间值.它是时间量.比如它是高度.
timer是计时器的类型,属于一种类(结构),包括了几个基本类型的量.它是计时器.比如它是人类.
iec_timer是符合iec标准的计时器.它具有启动停止复位执行时间预设时间这些成员.比如它是欧洲人种.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我把一些标志位放temp里行吗,大概什么变量是放临时变量里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我把一些标志位放temp里行吗,大概什么变量是放临时变量里的
可以.临时或者说程序局域变量,只在程序里有效.进入程序之前不定,程序结束后消失.
需要在程序外使用的化,这种变量就不行了.要用输入输出或者全局的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