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18):
如图所示这两根线不通(万用表测量过了)变频器还在运行!请教下还要改什么参数才可以让它停止!参数p79现在为3

网友A:
79为3,启动是通过STF或STR来控制的。确认测量没问题?直接断开试下

网友B:
79改成3是内部外部同时起做用。
建议楼主手动按stop键,应该可以的。
另外改成2是试一试,STR和
STF在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79为3,启动是通过STF或STR来控制的。确认测量没问题?直接断开试下
确实测量不通。但是拆出任意一根就可以停

楼主:
引用 网友B:

79改成3是内部外部同时起做用。
建议楼主手动按stop键,应该可以的。
另外改成2是试一试,STR和
STF在试一试
和这个变频器一样的参数都是3,都可以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79为3,启动是通过STF或STR来控制的。确认测量没问题?直接断开试下
确实测量不通。但是拆出任意一根就可以停
拆除就停,怀疑是不是外部接线有问题啊。楼主外部接线是靠什么断开的。
另外楼主检查一下接线端子周围是否导电,怀疑端子周围环境不太好,意思就是接线有毛刺,导致这样的

网友A:
去掉之前两个接线,自已换根线单独接通、断开测试下看行不行。

网友C:
你是不是两种启动模式

网友D:
把SD端子上线拆下来;
还不行按面板上STOP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79为3,启动是通过STF或STR来控制的。确认测量没问题?直接断开试下
确实测量不通。但是拆出任意一根就可以停
拆除就停,怀疑是不是外部接线有问题啊。楼主外部接线是靠什么断开的。
另外楼主检查一下接线端子周围是否导电,怀疑端子周围环境不太好,意思就是接线有毛刺,导致这样的
启动信号是继电器给的,继电器是plc输出的,继电器断开变频器还是在运行!

网友E:
将继电器处给的启动信号线拆除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79为3,启动是通过STF或STR来控制的。确认测量没问题?直接断开试下
确实测量不通。但是拆出任意一根就可以停
拆除就停,怀疑是不是外部接线有问题啊。楼主外部接线是靠什么断开的。
另外楼主检查一下接线端子周围是否导电,怀疑端子周围环境不太好,意思就是接线有毛刺,导致这样的
启动信号是继电器给的,继电器是plc输出的,继电器断开变频器还是在运行!
建议把继电器头拔下来,看看还运行吗

网友F:
把线拆下还运转?手动面板直接停机能否停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79为3,启动是通过STF或STR来控制的。确认测量没问题?直接断开试下
确实测量不通。但是拆出任意一根就可以停
拆除就停,怀疑是不是外部接线有问题啊。楼主外部接线是靠什么断开的。
另外楼主检查一下接线端子周围是否导电,怀疑端子周围环境不太好,意思就是接线有毛刺,导致这样的
启动信号是继电器给的,继电器是plc输出的,继电器断开变频器还是在运行!
建议把继电器头拔下来,看看还运行吗
拔下来还是运行

网友G:
看图一共接了两组线,是不是其他回路没断开,既然拆了线能停就是外部线路的问题了,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79为3,启动是通过STF或STR来控制的。确认测量没问题?直接断开试下
确实测量不通。但是拆出任意一根就可以停
拆除就停,怀疑是不是外部接线有问题啊。楼主外部接线是靠什么断开的。
另外楼主检查一下接线端子周围是否导电,怀疑端子周围环境不太好,意思就是接线有毛刺,导致这样的
启动信号是继电器给的,继电器是plc输出的,继电器断开变频器还是在运行!
建议把继电器头拔下来,看看还运行吗
拔下来还是运行
根据楼主在三楼的回复,拆线就可以停,建议楼主检测继电器到变频器直接连线。

楼主(2019-06-18):
统一回复,这个问题找到了,有一个变频器启动信号线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