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18):
我公司有一台直进式拉丝机,用的S7-300的PLC,通过profibus通讯连接10台AB700变频器,1台汇川MD320变频器和1台GK600吉泰科变频器,总共12台,PLC程序中设置的通讯波特率为500K,AB700变频器为500K,汇川变频器为38.4K,吉泰科变频器为19.2K,但通讯是正常的,为什么?

网友A:
还没试过这样的操作,一般状况下,我设置通讯速率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没试过这样的操作,一般状况下,我设置通讯速率是一样的
在网上查的,说是只要是异步通讯就没问题,同步通讯就不行

网友B:
看错了吧,没见过500K的波特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错了吧,没见过500K的波特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