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的ats48 410A的额定电流,这种条件下能启动成功?

楼主(2019-05-18):
首先是软启动,施耐德的ats48,410A的额定电流,水泵额定功率160kw/350A的额定值。
上端变压器200KVA,变压器到配电房20米,电缆4*240铜线。
配电房出线柜到软启动柜电缆3*150+2*95铜线,距离8米。
软启动柜到水泵15米,电缆两根3*70+1*35。
初始电压400v,启动过程中最低电压360v左右。

网友A:
软起比电机额定电流大1.1倍左右,感觉有点悬。
风机水泵都属于重载启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软起比电机额定电流大1.1倍左右,感觉有点悬。
风机水泵都属于重载启动。
水泵是轻载吧

网友C:
闭阀启动有可能,开阀启动够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闭阀启动有可能,开阀启动够呛。
对,闭阀负载轻,开阀启动电流太大,能把配电房的开关顶跳闸。

网友E:
根据条件,用软启动带载就估计启动不了,不带载你操作复杂,阀门经常开关不是好事,后期维护麻烦,用变频成本高,咬牙一下,用变频算了

网友F:
安装一组自动控制蝴蝶阀,停机后自动关闭,水泵启动正常运转后自动打开,水泵轻载启动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G:
起动过程中最低电压360v左右,那么是否已起动成功,或者情况如何。

网友H:
描述的很详细。便于大家理解参与,个人分析空载状态,可以成功启动。负载加到60%到80之间。可以连续运行。期间不能有其它负载并入。变频器当然好。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提,毕竟投资要好几万。

网友H:
引用 楼主:
首先是软启动,施耐德的ats48,410A的额定电流,水泵额定功率160kw/350A的额定值。
上端变压器200KVA,变压器到配电房20米,电缆4*240铜线。
配电房出线柜到软启动柜电缆3*150+2*95铜线,距离8米。
软启动柜到水泵15米,电缆两根3*70+1*35。
初始电压400v,启动过程中最低电压360v左右。
软启动柜到水泵15米。两根70电缆,,,,是并联使用吧。由于电机接线盒普遍比较小。看来施工很优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