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18):
有做过的的师傅给个思路,或者分享个demo也可以

网友A:
正常是modbus通讯了,看看仪表是不是标准的modbus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做过的的师傅给个思路,或者分享个demo也可以
多数仪表支持Modbus RTU协议,通信端口多为RS485,个别有RS232通信口,这个时候触摸屏上选串口父设备后再选莫迪康Modbus RTU设备即可,然后建立相应的变量、组态画面!
有些知名品牌的仪表也支持Modbus RTU协议,还有自己定义的通信协议,且触摸屏会把这些个仪表的驱动已然做了出来,此时可在触摸屏里直接选择该仪表驱动,然后建立变量、组态画面!
有极个别仪表是自定义协议,且触摸屏中没有该仪表的通信协议,此时要么加转换装置,比如通过单片机把该仪表协议转换为Modbus,或者就要触摸屏中开发该仪表的协议!找官方或者自己开发这个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