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18):
前段时间一朋友说他见过用钳型表不拆线测量4-20毫安信号,我查了下只有福禄克钳型表有这个功能,价格3000以上,国产还未查到,不过如果数据准确的话化工行业及无尘室很多用打4-20毫安传感器好坏检测方便多了

网友A:
可以看一下UT211B,某宝搜索一下。

网友B:
优利德UT210C的参数 楼主看看这个怎么样
200毫伏,4-20毫安对应1-5伏

网友C:
拆根线串个电流表进去也不算麻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根线串个电流表进去也不算麻烦吧
有些现场位置拆线不好拆,如果不拆线就能测量那是方便很多了

网友A:
优利德UT210C的指标还不如UT210E,我买的就是UT210E,但是UT211B指标比UT210E还要高,价格也要四百多,UT210E要二百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根线串个电流表进去也不算麻烦吧
有些现场位置拆线不好拆,如果不拆线就能测量那是方便很多了
取决于性价比.3000以上,就会考虑用30的表量.可以不拆线啊,量电压,因为最终电流也是要转换为电压的.

网友E:
如果不拆线能测量4-20毫安信号,3000的价格我觉得也能理解。

网友F:
表示没用过这种“土豪”表

网友G:
200元有找还,带VFC功能,交直流两用钳形表还加万用表功能

1000元有找还,专业级三防钳形表,不足之处就是电压测量最高只有600V

网友H:
能测量,但不拆线空间够吗
4-20mA钳形表不拆线,这钳要多小。
为钳表不按“套路”配线

网友I:
回复 网友H:
测这么小的电流,钳子大了就测不准了

网友G:
交流?直流?1个毫安?六一姨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不拆线能测量4-20毫安信号,3000的价格我觉得也能理解。
一般化工行业还是买的起的,我是帮电子厂无尘室维修温度传感器判断是否好坏在拆线测量的时候发现有时候线好拆,但是不好安装,刚好朋友说有看到这样的表就上网查了下

网友J:
4-20mA也要钳表册呀?如果有当然好,如果没有想办法呀,都好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4-20mA也要钳表册呀?如果有当然好,如果没有想办法呀,都好解决的。
因为朋友是化工行业的有说过这个事情,他也准备申请购买,毕竟他们用4-20毫安信号较多,有些用梯子爬高地方一只手扶梯子一只手检测是不好拆线的,我也体验过,安装的时候腿都在发抖,装线是是一只手装的

网友K:
很多企业是不会给仪表工配置一个3000多的表的,拆线测量如果在电控室内还是比较好操作的,不怕你笑话以前检修这些小电流信号的时候就是一个MF47表,数字表都少

网友J:
回复 楼主:
哦,是这样呀。那为了工作安全和方便。专用的测试仪表还是需要置办的。该买就得买。否则,工作棘手,也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L:
4-20MA串个电流表有时候都测不到,更别说准了,钳形表测量能好使吗?即使是好使也没有多大意义,日常维护测一测这个传感器?故障了不得拆线查查呀,既然拆线了串个表也不费事的。
钳形表感应测量,串个表是直测,那个更靠谱一目了然呀。
类俗语无线手柄和有线手柄玩大作,有线的还是好用,不光省电池,响应绝对快于无线,且不易受干扰。

网友M:
工厂都开得起,3000块的表买不起!下次采购设备或零部件的时候,让供货商送你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