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18):
众所周知,2线传感器随便替换三线传感器,反之替换必须加继电器中转。

来吧,今天我们来反人类,反科学。

前几天修设备看公司其他维修瞎换传感器(原装两线《PLC是源极》,换成3线,接棕色+蓝色,正常使用半月有余、)。不科学吧。。

今天刚从公司维修设备回来,库房没有传感器,PLC也是源极,原装传感器是NPN的,COM接的24V,库房没有。
同类型安装尺寸只有一个PNP的,替代成功!

重点:没有加继电器,接法 传感器棕色接PLC输入点,蓝色接0V。

黑色悬空!黑色悬空!黑色悬空!

实际测试是OK的。

图来了,大家讨论下吧。

实际接法,传感器黑色悬空的:(颜色旧的那个是原装PNP传感器的线缆)

测试指示灯ON了,PLC点位也ON了。程序监控没问题!

原理图:

网友A:
两线制不分npn和pnp之说,只有三线制的分。

网友B:
我表示无法理解这种接法。

网友C:
凑巧而已.
plc di输入,最后都是电压电流.一般几ma就驱动.这个光接了电源,也许动作的时候,传感器吸收了比较大的电流.
引申一下,就是三线二线的问题.三线可能是因为二线提供的基础工作电流不够,才不得不要单独供电.二线的话,在不动作情况下,自身的工作电流非常小,不足以引起di动作.

网友D:
画个图来看看,净看文字不好分析。还有,你这头像晃得我头痛,根本想不到东西

网友E:
3楼正解。

不可靠的巧合,电感接近传感器金属物体靠近会形成涡流,传感器功率消耗会增加。PLC输入点通常用5mA作为标准,你这个传感器刚好进入了这个范围。
不建议这么用。

网友F:
许多年前,遇到过一电路,用接近开关做位置检测;
查线时,发觉接近开关接反了(电源正确,其余的具体不记得了),但居然基本能够工作。

网友G:
不理解,直接了供电就ok了?

网友H:
两线与三线接近(光电)开关(传感器)或者NPN与PNP接近(光电)开关(传感器)之间互换,并不是不行,这与各自控制电路的连接方式以及被控制电路元器件的内部结构有关,不能一慨而论说行或者不行。

我曾做过三线替换两线,也做过两线替换三线的,更做过NPN与PNP之间互换的,也都成功过,但并不是随意盲目地替换,而是通过分析电路,根据传感器的电路原理,结合电路实际进行分析后采用相应的连接方式进行替换。

如果弄明白各种接近(光电)开关(传感器)的原理和内部结构,再根据电工(电子电路)基础原理,就可以灵活地在不同的接近(光电)开关(传感器)之间进行互换。

当然了,在某些电路中是不能互换的,也并不是所有电路都可以随意互换的。

网友I:
搞清接线的原理,再看能不能替换;
不过常用的二线、三线应当都是很好买到的;

网友J:
这个不靠谱吧,再说有必要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G:
不理解,直接了供电就ok了?
楼主当两线的用了,竟然好用

网友L:
看不明白啊

网友M:
3楼说的是对的,你可以测下plc输入端电压,npn三线的0.3v以下,pnp改为两线后就高多了。

网友N:
瞎猫碰到死耗子

网友O:
PLC的输入点相当于供电电源端,悬浮电压刚好能驱动传感器工作,所以咯,不过我不会这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