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变频器IGBT三相桥VCE电压互相影响?

楼主(2019-05-18):
如图,绿粉蓝分别是IGBT U、V、W三相的VCE电压,蓝色(W相)上升沿影响U、V两相的电压,U、V的上升沿也会影响另外两相,有没有大神知道哪里的问题?

网友A:
互感器放在U V相?你是厂家的?把锅甩给软件的好了

网友B:
直流母线电感太大了。
降低母线电感。
无感电容改位置,加大容量。
降低W相驱动陡度。W相好严重。

网友C:
上桥还是下桥?有电感,在相同回路里

网友D:
这是上管还是下管的波形?单看波形产生振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