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控制的思路

楼主(2019-05-18):
今天接到标书要求:
当扫码后,机器识别到当前型号,然后自动调整到位,调整部位有三个位置:1.宽度调整;2.支撑点高低调整;3.对接驱动电机的中心高调整。
问题1.工件的重量达最轻1T,最重2.5T,问题2.工件上料是行车吊,落下时的重力基本上就是砸上去的;3.产品工件型号更换频次,也许连续三个产品,三个不同的型号,要求更换型号的时间不大于1分钟,相当于自行车和摩托车的切换,看起来都是二个轮子,实际上相差不是一点点。

1.在机械设计里面,我找到了产品的共通点,在调整三个相关的安装点后就可以把工件安装好。但是,这样的重量,在自动调整的机构里,一般的结构是无法满足这样的重量冲击了。
2.根据产品的二维码识别当前产品的型号,这不是问题,问题是机器根据当前型号进行自动调整动作,这个动作是扫码就自己跑还是由人工按一下开关呢?
3.自动调整的执行机构难道非得要步进伺服+丝杆+滑轨?几吨重的东西一天不停的在上面砸,受得了吗?

以上问题,我想听听大家的看法。

我的方案己报给客户了,客户只是表示没有听说过的做法。也许我的做法另类吧,所以也才有什么叫专利产品。

网友A:
这个重量,砸几下震动震动丝杆都没精度了吧

网友B:
有没有可能增加一个液压支架,比工位略高,工件先吊装到支架上,再缓降到工作台,然后支架移开?

网友C:
丝杆有点压力,有没兴趣考虑用液压缸做动力,用磁栅尺做位置反馈啊,这样成本会低一点,检修也方便,难度在于磁栅尺的具体安装位置

网友D:
行车吊可以有变频的、起码得有高低速的,这样可以减轻一点

网友E:
现在都追求自动化,应该是扫码后自动调整的,可是工件太重这个机构不是很好做啊,

网友F:
可以考虑液压伺服系统的,不一定要丝杆加伺服电机。

网友G:
吊车的起重荷载系数怎么确定呢

网友H:
普通马达+变频+高精度编码器做半闭环应该也可以吧。或者用高刚性的直驱系统?

网友I:
需要提前做产品信息导入二维码,需要用到数据库存储这些产品和二维码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