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61变频器调到800HZ

楼主(2019-05-19):
现在雕刻机主轴需要调到800HZ,转速24000转。现有一台施耐德ATV61变频器11KW,铭牌数据输出0.1-1000HZ。调了几天了,最多能到500HZ,还有什么参数需要设置的?

网友A:
ATV61目前已经停产,即使是替代型号ATV610/630最大频率也就是500HZ,你不用指望到500HZ+了。
我不知道你这个铭牌上的频率是怎么回事,
我看的是样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V61目前已经停产,即使是替代型号ATV610/630最大频率也就是500HZ,你不用指望到500HZ+了。
我不知道你这个铭牌上的频率是怎么回事,
我看的是样本。
好的,谢谢了。

网友B:
铭牌是一回事,具体你看手册的最高运转频率数据项目啊

网友C(2019-07-24):
可以的,专注小功率高速施耐德ATV61/71变频器0-1000-1600Hz。

网友D(2019-11-03):
回复 网友C:
请问如何做到超500+呢,有点好奇,可以分享下吗?

网友E(2020-01-07):
能顺便发个说明书或者样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