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19):
松下FP7有没有累计型的定时器?看了PDF没找到,谢谢指点

网友A:
FP7,有这个型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7,有这个型号吗???

you see

网友B:
FP7是新款的组合式的,替换原来的FP2SH;

网友C:
什么是累计型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是累计型定时器?

断开定时器的接通信号,定时器的数据不会清零,下次接通继续定时

三菱就有

网友D:
看看这个是否对你有帮助!

网友A:
应该是没有

网友E:
用脉冲+数据累加的方式做一个吧,也不难

网友F:
引用 楼主:
松下FP7有没有累计型的定时器?看了PDF没找到,谢谢指点

FP7系列所有定时器都是非保持,这一点在你的软件中应该已经呈现出来。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松下FP7有没有累计型的定时器?看了PDF没找到,谢谢指点

FP7系列所有定时器都是非保持,这一点在你的软件中应该已经呈现出来。

大神,你究竟精通多少种plc啊!太厉害了,那个品牌都能看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