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 PLC写了一台机器的程序,这样写回原点和执行动作可以吗?

楼主(2019-05-19):
各位老师,用fx5u plc,写一台机器程序,这样写回原点和执行动作可以吗?请指教一下

网友A:
写到机器中运行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虽然有错误 但也不是不能运行

网友C:
看下诊断有没有报错什么代码,之后写到PLc 这一切都得以实际操作修改程序。到达目的

网友D:
楼主你用是什么伺服驱动器,因为有的伺服驱动器,原点信号是接入伺服驱动器的,所以需要楼主提供一下具体型号,楼主好像是多轴。

楼主:
3个步进,

网友E:
DSZR所需的近点信号、零点信用同一信号,那就相当于ZRN指令功能,可以回归,但不能搜索近点狗。

网友F:
这个能执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