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19):
关于电接点水位计的文章不多,为方便仪表工进行电接点水位计校验,本文详细介绍结合电接点水位计测量原理介绍电接点水位计校验方法和过程,供仪表工参考。

1、电接点水位计测量原理
锅炉汽包中的水和蒸汽, 由于它们的密度和所含导电物质的数量不同,它们的导电特性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一般高压锅炉生产的饱和蒸汽的电阻率要比饱和水的电阻率大数万倍至数十万倍,比饱和蒸汽凝结水的电阻率要大100倍以上。因此,把饱和蒸汽看做绝缘体(或高阻导体),而把饱和蒸汽的凝结水看成导体(或低阻导体)。电接点水位计就是利用饱和蒸汽与饱和水的电导率的差异,将非电量的锅炉水位变化转换成电信号,并由二次仪表来远距离地显示锅炉汽包水位。
电接点水位计校验yunrun.com.cn/tech/2492.html
2、电接点水位计校验
电接点水位计由测量筒、电接点水位计电极和水位显示仪表等构成的,如下图所示。电极装在水位测量筒上,电极芯与测量筒外壳之间要有良好的绝缘。由于水的电导率大(电阻值小),所以当电极被水淹没时,电极芯和测量筒外壳之间短路,有交流电流通过水位显示仪表中对应的回路并点亮对应位置的LED灯,显示出汽包内水面的位置(水位);而处于蒸汽中的电极,由于蒸汽的电导率小(电阻值大),所以电路不通,水位显示仪表中所对应的LED灯不亮。这样,由水位显示仪表中亮灯的数量就可知道水位的高低。

电接点水位计校验接线如下图所示,仪表工可先做一个模拟板,上面有S1-S19个单刀双掷开关,开关中点接与端子XS(模拟水位容器外壳)连接,开关一端接30kΩ电阻(模拟水阻),另一端接500kΩ电阻(模拟汽阻),再将30kΩ和500kΩ电阻的另一头接在一起,并接至端子A1~A19,用导线将端子上的信号连接到电接点水位计输入插头的相应点上,若电接点水位计的电接点数目少于19个,则可留下空线不接。

接通二次仪表交流电源,首先让电接点水位计显示仪表进入试灯状态,使面板上的LED全部点亮,检查发光元件是否已损坏,然后将开关S1~S19分别拨向30kΩ(或500kΩ)处,模拟电接点处于水相(或汽相),查看面板上对应的LED灯是否有显示及对应报警继电器是否正常动作(电极处于水相亮绿灯;电极处于气相亮红灯;报警位置的灯红绿交替闪亮同时报警继电器动作)。若有异常,则应调整仪表面板内的调整电位器,以改变汽、水采样的设定值,以及检査相应的电气回路。

现在生产电接点水位计的厂家不少,产品种类繁多,二次仪表的显示形式有氖灯显示、双色显示、数码显示及光柱显示等;电气接线有使用普通电子线路的,也有采用CPU单片机的智能仪表,用户选用时应将仪表抗干扰能力、可靠性作为电接点水位计选用的首要考虑因素,昌晖UDZ系列双色电接点水位计就是因为品质好得到市场认可的 ;不同品牌的电接点水位计校验项目也不尽相同,但都大同小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