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接互感器对吗?电表会不会产生二次电流

楼主(2019-05-19):
这样接互感器对吗?电表会不会产生二次电流,电表多走。图画的不好,大家见谅

网友A:
会抵消一部分

网友B:
这样接是不是红线的负载等于没过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接互感器对吗?电表会不会产生二次电流,电表多走。图画的不好,大家见谅
你说的是这个意思吧。
还真没注意。应该只能显示到A的20安。

楼主:
对,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样接是不是红线的负载等于没过表?
等于没有过电流互感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就是这个意思
不会的,等于红色线路的负载没有经过电流互感器。

网友E:
实际上不会有安装工这样安装的,难道不怕穿线麻烦啊

网友F:
看法基本一致,只有可能少走,不会多走。

网友G:
红色线用电应该是不会计量的

网友H:
这是要窃电的节奏吗

楼主:
这不是我做的,朋友请教的我,主要是我也拿不准是电表走不走,我估计不是偷电,应该是这样接线好接。

网友I:
怎么并接到一块的呢,母线排吗

网友J:
这样并接红线负载是不能进行计量的。互感器应穿在两个开关的公共电源端。

楼主:
没有母线排,是直接接到空开上口的

网友K:
如果想只计量蓝端,不计量红端这样可以,不影响计量精度。

楼主:
知道了,学习了

网友L:
这样做肯定不对!
红色线的电流会有问题的!
为什么不直接在黑色线上面套互感器!

楼主:
我估计应该是好接线,柜子特别窄

网友M:
红色线路,没法测量。

网友N:
我也觉得只能显示a的电流。

楼主:
谢谢大家,我告诉朋友没有说错

网友O:
红线的抵消了

网友P:
红线返回出来同相会抵消一部分的,电流方向相反了嘛。这样计量不准确,也不允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