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自动涂胶机

楼主(2019-05-19):
 请问各位姐姐哥哥们,平面自动涂胶机 我是用CAD图纸输入进去的,可就是输入进去的都有负数!但是机械是没有负数的。请问各位姐姐哥哥们我要怎末弄才好。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所指哪种涂胶机,还是点胶机,如果不能识别你的数据那你只能按照人家规则去修改,CAD修改数据这个好像没难度吧

网友B:
怎么有负数?坐标?那把图形移动就是.
应该无关的,都是相对位置.不可能负数不行,如果移到很大的数,又不行?

网友C:
请说明白点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是点胶机,用的是安泽智能涂胶系统,不知道怎末弄才好。请问有什么好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这点胶机的原点是右上角,他是没有负数的XY轴,该怎末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点胶机的原点是右上角,他是没有负数的XY轴,该怎末弄!
那把图形移动到正区域?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曾经在CAD图纸上修改过原点位置,不过也用没什莫!请问该怎末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