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19):
请问,自学变频器维修,有哪些方面需要掌握的,基础或其它的, 网上哪里可以多学,还有书箱上的。

网友A:
模电,数电,强电,机电,计算机,都要懂点

网友B:
说多不多,万用表,示波器,焊接设备熟练运用这个是基本,不怕苦不怕没收入到维修部去打杂,总结各个厂家的故障的汇总,混两三年了,该懂的你自然会懂,除非你没心思做

网友C:
我没有实际接触过变频器,只是说点想法。
大体是,先要对变频器的原理有所了解,并了解其试验、维修的注意事项,有电气安全知识、一定的操作技能、相应的基础知识;
第一次开拆(维修)变频器,最好有人带或者先观察他人的维修;注意了解原理后再动手,并逐渐掌握一些电路图。

网友D:
你不先说说自己的基础吗?要是0基础,打基础基本要半年理论加实操。

楼主:
回复 网友D:
 基本是0基础,都是自学

网友D:
回复 楼主:
电工基础,电子线路,万用表示波器使用,变频器说明书,看咸工的书。

网友E:
买本咸工的书,去当个维修学徒,一年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