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换硬盘吗?

楼主(2019-05-19):
开机的时候正常进入操作系统,启动系统自带gohst后提示任务失败,再次开机只停留在try(hd0,0):fat32_,郁闷,用U盘启动盘也没反应。

网友A:
用U盘能正常进入pe系统吗?

网友B:
进bs设置u启pe,格式系统分区,重装系统再试试,进系统操作gohst容易出问题,系统盘正在使用,进pe或者光盘pe,upe都可以,系统盘用NTFS格式

网友B:
进系统操作gohst损坏了原系统不能开机这是正常

网友C:
把这个硬盘当移动硬盘数据备份,ghost文件也备,然后再折腾,换一块其他硬盘ghost试试。

网友D:
扫描下,可能是硬盘有坏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本本没有光驱,网上做了U盘启动盘插上开机u盘没反应,换台本能进入。
BOIS已经设置USB PDD第一项。BOIS 自带测试内存硬盘都正常。

网友E:
MBR主引导丢失了,重写主引导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本没有光驱,网上做了U盘启动盘插上开机u盘没反应,换台本能进入。
BOIS已经设置USB PDD第一项。BOIS 自带测试内存硬盘都正常。
你确定USB_pdd选项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