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19):
程序中M201.1只有读位,没有写位,而CPU的时钟存储器也没有定义,不知道它是如何生成的?

网友A:
存在定时中断使能的可能

网友B:
要不你把程序发来?
通讯来的?
整字处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2位版主好!我将程序发上来了。我想需要产生脉冲信号,1种在CPU中设定时钟存储器是最方便的,脉冲频率的选择也多。
第2种就是用定时器自己做一个,但是这样就能搜索到写位和读位,不知道除了这2种方法还有其它的方法产生脉冲信号吗?

网友B:
在FC1里有mw200,在fc64里有mw200和md200,都有写.
FC1被ob1调用,mw200好像有自动加1,影响m201.1.

楼主:
回复 网友B:
FC1和FC64一个是整数的加法,一个是浮点数的减法应该和脉冲没有关系,脉冲只是按一定频率的输出的触点。我想知道的是这脉冲信号除了在CPU中设定时间存储器和定时器产生外,还有没有别的方法?这个程序是别人发给我学习的,不能排除给我前是不是更改过CPU中的时间存储器?不应该只看到读位而看不到写位。

网友B:
首先,是我要求你发程序的,申明一下保护你的权利,不会用于工程目的,不传播,不盗取.你是别人拷的,用来学习的,还好点.
然后,再和你说程序的事情.
我告诉你有改变m201.1的地方,你没有去看,去验证吧,去仿真,去思考,这不认真哦.嘿嘿.你打开FC64看了?
你说的脉冲,就暂且按你的理解吧,是连续多个的脉冲(准确说脉冲是短暂的存在).脉冲和定时器,时间没有严格的关系.
要知道,除了定时器,时钟,还有一个和时间有关的量,那就是PLC的扫描时间.在PLC里面,经常用到一个脉冲,那就是扫描时间宽度的脉冲,这可以算是真正的瞬时脉冲.
PLC的扫描时间很短,为了得到时间的延长,往往用加/减计数(是加减1,不是计数器)或者移位.
这时候,又必须注意一件可以循环的事情,那就是加/减溢出或移位循环.一个字(此处不说整数),从0加到65535,再加1,又会变成0.
这样,这个字的某个位,就会反复循环出现.这就是脉冲的来源.

楼主:
版主好!谢谢您的细心和指导。
   1.我想是我没有讲清楚,我说的脉冲信号和您讲的脉冲信号有点区别,M201.1我是在程序中看到的,它主要用在输出部分,如果前面的故障条件被触发,输出的指示灯会闪烁,提示有故障出现,同S7-200的SM0.5,我想版主说的是S7-200的SM0.1,在启动时输出一个脉冲,初始化程序中的一些数据,这只是我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2.我打开了FC64,但是里面没有写程序,只看见里面声明的临时变量,我从在线帮助手册知道它是浮点减法运算。这还要请版主多指导。我用S7-200较多,才学习400,所以我现在只是在熟悉软件和程序结构,所以我没有仿真程序。
   3.重要的是我从版主的回复中知道通过数学运算和循环移位来生成自己需要的脉冲信号。谢谢!

网友B:
1.你理解不对,你用200的理解300/400不行.该换脑子.
2.FC64有加密,你看不到.
3.是的数学和移位,经常用来分频(以后详解),简单说即把脉冲时间拉长.
好吧,我给你看一下仿真的FC1.FC64我没看到调用,估计没有效果.
FC1里有对mw200的改变,mw200,包括了mb200和mb201,mb201里面包括了m201.0到m201.7,这是300/400里的.300/400和200区别比较大.

网友B:
请看mw200的变化,和仿真mb201的201.1的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看到了M201.1这个位不断的从0变成1,又从1变成0,以后我会用仿真软件对程序进行测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