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屏程序技术保护

楼主(2019-05-19):
公司有一台设备是MCGS的屏,厂家技术保护又已找不到厂家 了怎么办?

网友A:
可以通过U盘进入了WINCE,实现备份。

网友B:
呵呵;估计是要重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备份程序吗

网友C:
备份的好像是打不开

网友D:
如果了解工艺,同时plc程序知道清楚的话,重做人机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备份的好像是打不开
关键是能备份就行,打不开没关系,如果一旦出现问题,好把这个拷进去。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备份的好像是打不开
关键是能备份就行,打不开没关系,如果一旦出现问题,好把这个拷进去。
那一般都是可以的,备份到U盘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那我明天可以试一下啦

网友E:
。。。。。MCGS 的屏 ,如果原始写程序的在下载时勾选“允许上传”选项,那么后续就可以上传程序。

        问题是,极少有人这样做。 而如果原始作者没有勾选“允许上传”选项,想要上传成功,很困难。
       (可能是我道行浅,没见到过成功的)

        回帖占位 ,看看楼主怎么上传成功的 。

楼主:
记得当初备份时出现这样的提示 ,下位机没有工程原始信息

网友F:
得看那个型号支持这个功能。有的型号不支持也白搭

网友G:
没有工程信息,就是下载时没有勾选“允许上传”,后续都上传不了程序了,估计得重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备份程序吗

可以关键要下载一个TOWINCE.EXE文件,再用MCGSE组态软件制作U盘综合包,用这个U盘就可以直接进WINCE系统,然后复制MCGSBIN文件夹进行备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近找到厂家沟通后,厂家不提供上传最后答应给个更新程序(原程序有缺陷),说把这个更新程序放到U盘根目录下,插到屏上,将屏上电重启后执行U盘更新就可以 ,但是我跟同事和上边领导沟通了一下,一致表示有风险,更新后万一出现不可预知的后果系统崩溃了怎么办。

楼主:
1、屏上的原程序可不可以用U盘备份出来?
2、屏上的程序一旦有问题可不可以用U盘更新功能,将屏上的程序恢复为原程序?

带着这两个疑问,今天试着在手头上的一台南大傲拓的触摸屏作了一下,结果是,屏上的原程序可以备份到U盘根目录下,将屏上的程序稍作改动后,再将U盘插到屏上执行U盘更新功能,以使屏上的程序恢复为备份前的程序 ,不知为什么
,结果失败了。

楼主:
忽然想起来一个问题,我手头上的屏没有加密 ,加密了是否还能将屏上的原程序用U盘备份上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备份的好像是打不开
关键是能备份就行,打不开没关系,如果一旦出现问题,好把这个拷进去。
那一般都是可以的,备份到U盘
试了下,在没有加密的情况下的确能把屏上的程序备份到U盘,加密的情况下是不是也可以备份上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