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20):
本人维修一台伟肯NXp水冷变频器,模块轧机后,更换模块和驱动检测板,启动后5秒中温度从37度升到71度报警停机!请问各位老师,改机的温度检测电路电压测量发现5V电压频繁翻转,是否正常呢?

网友A:
模块装好了吗?涂导热硅脂了吗?

网友B:
这种情况,首先检查温度检测电路,温度探头、电源驱动板与IGBT是否配套?IGBT是否上好导热硅脂?

楼主:
模块换过了,涂上导热硅脂了!驱动板也换过了!现在关键是不知道检测电压这种情况是否正常!?

楼主:
感谢北京的同行,该故障最后确认是参数设置问题,由于该机器是定制机器,参数不能有任何改变,否则无法运行!客户是上帝呀,虽然不让我们继续维修了,我们还是把这个情况反馈给客户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如果这样说,我觉得你自己可以试验下,万一成功,这种专用机收费完全可以让人兴奋!伟肯主板和电源板各有一个存储器,他硬件不可能定制,要改也是软件,把存储器换过去应该可以!

楼主:
是的,伟肯变频器把变频器源代码开放给了设备制造商,进行了二次开发。虽然写的vacon的牌子,但是里面的设置应用都与伟肯没有关系了!  就差这一步,我们这次赔大了!客户不配合,基本无法修复这样的定制机!给自己一个教训吧!

楼主:
关键他就一台这样的机器,如果有第二台就好办了!互换一下控制器,就好了!

网友D:
什么叫5V电压频繁翻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