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离子清洗机主板维修 请大神指点 一个不能开机 有一个 高压报警 一个电流报警 那个上面的那两个 变压器怎么测好坏?

楼主(2019-05-20):
(无正文)

网友A:
???问题?故障描述?

网友B:
不能开机?

网友C:
请您注意您的发帖,应详细描述说明,给出相关的信息内容,方便他人更好地帮助到您。

楼主:
一个不能开机 有一个 高压报警 一个电流报警 那个上面的那两个 变压器怎么测好坏?

网友D:
回复 楼主:
只要面板能亮 基本变压器坏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E:
如果你还有正常的同样的机器在用,考虑用对比测试的方法,实话说,这样的板卡离线很难检测,除非是很明显的元件异常,对比测试是考虑几个关键的测试点,电源,高压发生器,功率管,对于上面一些IC元件,你估计不一定能找到,能找到的话,可以把原来的拆下来(双面版,拆要点技巧哦)拆了以后安装个IC插座上去,直接把新IC插上去,再测试,不怕你你笑话,当年就是用这样的方法去维修一些进口的板卡,成功维修了金属检测器板卡,纠偏机直流驱动器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