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台伺服电机一半以上报警——为了踏上北归之路拼了

楼主(2019-05-20):
左极限限位报警,右极限限位报警,编码器报警
一堆报警。

网友A:
这线,蜘蛛网一样,是不是有些编码器插头什么的都张冠李戴了。

网友B:
会不会是干扰,怎么会有这么多报警。看现场线走的很乱,应走走好。

网友C:
头痛啊,估计是误操作了

网友D:
一看就是刚开始调试,限位默认常闭接入,不接线就报警啊,有什么奇怪

网友E:
没设定或外围线路问题,各种极限,急停报警。

网友F:
这几个报警内容都和接线有关,算是相对好解决的报警。

网友G:
检查一下接地是否存问题

网友H:
线看上去乱,主要是柜子有点小,整理一些也是可以很规整的,伺服报警只是限位和编码器报警,有规律的比较好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线,蜘蛛网一样,是不是有些编码器插头什么的都张冠李戴了。
这种可能性比较小,因为都有标识的,插头的线头上有线号,电机线和编码器是一个一个装的,查看伺服驱动器站号,一一对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干扰,怎么会有这么多报警。看现场线走的很乱,应走走好。
我是上电报警,还没有动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设定或外围线路问题,各种极限,急停报警。
没错,应该是限位的过

楼主:
解决了AL011,AL015.AL014报警后,伺服还是不能动作,直接连上电脑,检测通讯,发现又是一堆警告,图中红点部分表示通讯中断

网友I:
在虎门哪儿?

网友J:
报编码器故障,准是干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报编码器故障,准是干扰吧。
不是,是线断了,安装过程中有点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