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600变频器

楼主(2019-05-20):
哪位大神有ACS600变频器隐藏参数,就是100组以后的参数说明!

网友A:
直接找ABB技术支持要。能不给吗?这来的多直接呀。官方获取。

网友B:
同意一楼的说法,简单方便。

网友C:
一般情况下厂家是不会给的。

网友D:
如果是和厂家进行维护、检测相关的参数,对直接使用者可能会不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