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2伺服驱动器如何清除正方向极限异常

楼主(2019-05-20):
台达B2的伺服驱动器的CWL CCWL分别接了行程开关,在电机运动出发行程开关后,出现AL014或AL015,电机停止。此时,我想通过将ARST脚状态设置成ON来清除异常,然后让电机反转,,但是没有效果,AL014或AL015异常没有清除,电机也没动。请问大家电机在行程开关处停止后怎么处理的?

网友A:
正方向限位达到后,报警,此时可操作负方向运动后,再复位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我马上去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照你的方法,问题解决了,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