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水用pLc,不一定什么时候反冲洗不停,不能制水。断电重启又正常,请问各位如何处理?

楼主(2019-05-20):
(无正文)

网友A:
监控程序看呢

网友B:
查程序,估计是你程序写的有毛病,或者寄存器用重复起冲突了。

网友C:
电脑监控,从Y点一步一步的往上查

网友D:
程序,人机界面程序,看看设置;时间点是如何设置进去的

网友E:
监控程序,看是程序中控制反冲洗输出的条件是否正常,如果程序没问题再确定下硬件,继电器输出的触电是否吸合、断开正常。

网友F:
这个要调程序出来分析,这样问是没结果的,重启等于又重新计时,当然又能制水了

网友G:
重启后能够正常,则程序的存储没有问题;若假设硬件无问题,则可能是信号或某种情况下的运算异常。
可以观察输出情况,监控程序的运行等判别。

网友H:
不正常时监控下PLC程序看;

网友I:
既然断电重启正常,就查程序

网友J:
这个也不一定是程序问题,你可以看看冲洗时候是否真是PLC有输出造成啊,如果PLC不是真正有输出但你的冲洗阀门动作就不是PLC问题,也可以检测出现异常时候的输入状态是否正常来判断故障范围。看楼主提供的图片,这个设备运转的时间也不短了,如果程序有问题早就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