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纠结电机电缆选型,请各位给看下这个表能用么?

楼主(2019-05-20):
各位给看下这个表。
主要是用的BVR铜芯电缆
电缆国标,长度30米内,穿铝皮波纹管,能用么?每次都纠结。

网友A:
电机功率是多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200kw重载,标称额定电流365A,电缆12米左右,3根BVR穿铝皮波纹管

网友B:
这是单芯的,电缆是多芯,这个表不能用。去大电缆厂网站下载数据手册,里面很详细。

网友A:
引用 楼主:
200kw重载,标称额定电流365A,电缆12米左右,3根BVR穿铝皮波纹管
那就用120的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公式或者表格啥的,我每次选都得纠结好半天。可能有强迫症的问题。

网友C:
电缆的载流量在敷设时受各种因数的影响,为了安全起见我一般都按照每一千瓦一平方毫米来选择电缆,如果距离短、负载比较低、环境条件比较好的情况下可以适当减小电缆的截面积进行选择。个见,仅供参考

网友D:
应该能用。我看差不多的参数和指标。200kW电机,电流在400A左右,所以,要看参数表,双50平方电缆即可,如果用不并联应用那线径就要很粗了,而且价格也会很贵吧?

楼主:
我有强迫症啊,各位大佬给个参数表好不好,我不知道这个数字怎么来的心里不舒服啊

网友E:
大电流一般可按经济电流密度来选择;
铜芯电缆:年运行小时3000小时以下,选择2.5A/mm2
         年运行小时3000~5000小时,选择2.25A/mm2
         年运行小时5000小时以上,选择2.0A/mm2

网友F:
给你一个断路器厂推荐的导线选用表,就是几安培的空开配几平方的铜导线。
10.  20.  25.  32.  50.   63.  80.  100.  125.  160.  225.   250.  350.  400.
1.5  2.5  4    6    10     16   25    35     50     70     95      120     185     240
上面是电流下面是平方,此表较保守,实际使用平方数可小一级。

网友G:
建议楼主到书店买一本《电工手册》之类的书,选你自己认为符合你需要的一本购买,因为这类书太多。

网友H:
这个表的数值用线是不是太 小了点

网友I:
如果你懒得记,铜心线就按照一平方三个电流(保证你的线是达标哦,不达标的就算2.5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公式或者表格啥的,我每次选都得纠结好半天。可能有强迫症的问题。

你自己不是上传了一个表吗,有多大的电流对应查就好了呀

网友D:
回复 楼主:
载流量是各个电缆制造商给出的技术参数。与制造材料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键是还有大把升温、穿管打完九折打八折的说法,也没有人真正保证说“我用过,没问题”。领导还怕花钱,选大了挨训;选小了,我害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是还有大把升温、穿管打完九折打八折的说法,也没有人真正保证说“我用过,没问题”。领导还怕花钱,选大了挨训;选小了,我害怕。

如果这样的话那就不好说了,我们一般都是初步计算然后选大不选小。

网友J:
你要这样想:既然叫你选,他就是相信你,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选大一点,因为这里面还涉及到采购的问题……非标还是国标的!要是有人质疑你你就说必须要这么大否则会危险!我相信安全比什么都重要,领导、老板更怕出事!

网友K:
现在选导线,通常会有偏大,还要考虑导线的质量;顶楼的表可以参考,但需注意其限定条件。
实际使用时,会考虑敷设方式、散热情况、线缆距离、损耗等;可以在实用中观察运行情况,总结经验。

我当年选用线缆其规格会偏紧,有次电工告诉我说,电线小了、电机起动时电线发热,然后就换大一级了;我说,电线是允许发热的,只要在一定范围内。
而包括材料计划的数量,也会偏紧;如果施工时不按规定要求(比如剩余长度的就用),就可能偏少。

现在许多年没有使用了,没有具体资料、只有大致概念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关键是还有大把升温、穿管打完九折打八折的说法,也没有人真正保证说“我用过,没问题”。领导还怕花钱,选大了挨训;选小了,我害怕。

导线的选择,正规的需要根据负载电流的大小、负载的使用率、运行时间计算出计算电流,然后再根据敷设环境等条件,对照不同电缆的参数进行选择的,不是用简单的口诀就可以的。

当然了,在业余条件下,对于一般的维修、安装,可以使用经验口诀来选择电线。但必须要真正地理解这些口诀才能正确使用它们。

给你一个课件摘录,你只要正确理解下面课件内容中的意思,多做练习,就能应用自如。

网友L:
感觉聚录乙烯铜线载流量大呢,1.5的铜线可以载10个电流?

网友M:
建议以电缆厂家的实际样本数据为准,不过载流量差基本八九不离十吧,只要是正规的厂家。
在考虑的就是敷线方式,环境温度,使用场合等差异吧。
适当考虑余量确实是必须的。

网友N:
你们表上说的是架空实际是走电缆沟或者是线槽那电流就会小一些

网友O:
我们配都是适当考虑大一点
你这个120怎么也要嘛
200的电机我们公司都是150或者185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