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20):
小弟最近在做称重实验,需要采集称重控制器上的模拟量信号反馈给PLC

称重控制器使用的是IND560梅特勒的,PLC使用的是西门子1200,带两路模拟输入输出,可我采集不到控制器的电压信号,是怎么回事,第一次做模拟量不是很明白,求各位前辈支招

楼主:
称重控制器使用的是IND560梅特勒的,PLC使用的是西门子1200,带两路模拟输入输出,可我采集不到控制器的电压信号,是怎么回事,第一次做模拟量不是很明白,求各位前辈支招

网友A:
加个称重变送器就可以了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你好,我已经加了称重变送器,不知道是接线问题还是啥,看不到数字量信号,0-10V对应的是0-27648对吗?可是没有值。。。。

网友A:
检查称重控制器有没有0-10V输出。

楼主用的都是好东东呀,梅特勒托利多很贵的哟。

网友B:
PLC线接错了,3M接负,0接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LC线接错了,3M接负,0接正
的确线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C线接错了,3M接负,0接正

3M我改正过来了,可表量出来的电压12.5v

楼主:
3M和红线并接,黄线接的0,称重仪表上0-10v红线,GNd黄线,plc红黄对调会报错

网友D:
楼主胆子真大,这么接,就不怕烧了你那好东东?
你先不连接,量0-10V输出应该就有和重量变化的电压.确认模拟输出是电压?因为旁边还有电流.
plc那端,你不行先接一个电池电压,看一下数值.
然后再仔细接上.
另外,称重一般优先用通讯,其次用电压,再次用电流.因为称重精度一般都很高,ai的精度往往不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胆子真大,这么接,就不怕烧了你那好东东?
你先不连接,量0-10V输出应该就有和重量变化的电压.确认模拟输出是电压?因为旁边还有电流.
plc那端,你不行先接一个电池电压,看一下数值.
然后再仔细接上.
另外,称重一般优先用通讯,其次用电压,再次用电流.因为称重精度一般都很高,ai的精度往往不够用.

蒙圈了,接了一路模拟量输入,四路输入,两路输出全亮,。。。。。电压12.5v

网友E:
采用通讯的方式更方便

网友F:
传感器模块那边是0---10V过来,到你这里怎么变成12.5了,你不接PLC是多少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量称重控制器的模拟输出端子,也是12.5V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好,我也想用通讯采集,可仓库找了半天也没找到CM以及CB

网友F:
回复 楼主:
在电子称系统中,西门子称很多是用三个传感器,传感器供电是10----12V,但组成电桥后进去转换模块后,没压力时候会有一个小电压(可以通过校准),但这个电压怎么样都不会大到和电源一样,由于不清楚你这个系统的结构,不敢判断到底什么原因造成有这么大的电压

网友G:
回复 楼主:
模拟量做称重,精度够吗

楼主:
就因为这个故障,把整本手册看了一遍表情表情表情原来是没有把量程标定的参数设定好
不过0-10V电压信号不稳定,导致PLC读取的数据总是在浮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