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20):
为什么在昆仑通泰触摸屏设置数值0.4而台达PLC读取的数据会有一串数字出现,有图片

网友A:
数据类型对吗?

楼主:
屏数据类型上是32位PLC里面是剩法指令DMUL

网友B:
屏中设置的是浮点数吧,程序中指令是整数乘法

网友C:
1069547520是32位整数格式,等于32位浮点格式是1.5.
选择显示格式为浮点或者实数就看出来了.

网友D:
屏上数据类型要与PLC上一致;另外DMUL是32位的乘法,D223代表的D223 D224,看PLC上设的一致不;

楼主:
感谢楼主们的解答,今晚加班看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祝福你们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