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这样接线是否正确?

楼主(2019-05-20):
我有二个接近开关,一个二根线的,还有一个是三根线的,请教一下这样的接法是否正确?

网友A:
LJ18A3-8-Z/BX是NPN常开的, BLK接继电器 BLU接负极 J1接正极

网友B:
3线的接近开关接线错误,BLN接电源正极301没错,BLU应该接电源负极300,BLK是信号输出,应该接J2常闭触点的左边。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二位的热情指教,根据你们的指教,现修改为这样是否正确了?

网友C:
还不对,PNP的接近开关是这个接法,你的开关是NPN的

网友C:
其他的不动,J1的右边不接电源负,改成接电源正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大师不其厌烦的指教,再帮我看一下这样是否正确了?

网友D:
你这个接近开关是PNP的还是NPN的?三线制的如果NPN的没有问题,二线制的还是有问题,你输出正信号,粽色蓝色接的不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接近开关都是NPN(常开)型,二线的接法要BLN(粽色)与BLU(蓝色)对调?

网友E:
感觉好像你知道怎么接线,只是不会画。接近开关画的不对。电源部分没这样用过,我是用开关电源。你这种直接整流的不知道行不行。两线制的接近开关PNP/NPN貌似无所谓,接线都是一样的。你这个图(三线制接近开关内部)如果画的没错,三线制的接近开关应该是PNP型的,但如果接近开关外面真这样接,那肯定要短路的,所以严格照图接线肯定不行。BLK、BLU掉个头就行了。BLU接3.4;BLK接300。

网友D:
就是继电器一端直接接电源正极,二线制蓝色接ov,粽色是输出信号接到j1常闭端前面。还有一般你两个继电器互锁也不是你这样的做法,接近开关直接接继电器线圈,要控制的信号用继电器组互锁就可以了……

网友F:
到时有没有实物嘛?最好自己接了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