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扭力计算

楼主(2019-05-20):
最近学习机械画图,关于伺服选型,伺服扭力计算是如何计算的?网上搜好多说是扭矩=9550*功率/转速,这个功率又怎么计算的P=FV吗。
假如是螺杆升降运动,负载10KG,速度0.1M/S,螺距10MM,螺杆直径16MM,减速比1:1,哪位能帮忙解释一下怎么计算

网友A:
伺服电机扭力是自身的性能指标,电机被制造出来就决定了他的功率,扭矩,和转速,一般来说伺服会有一个最高转速和最大扭矩。
机械设备的扭力我不知道,但是伺服的就是额定扭矩,电机铭牌上和手册上写着的,怎么利用呢,就是你需要多大扭矩就配相应的减速机就可以了,减速机的倍数可以成倍的放大伺服电机的扭矩,但是减速机也会成倍的降低伺服电机的转速。
在做选型时加上减速机以后满足速度要求的同时还能满足扭矩要求就是可行的方案,所以伺服扭矩是配合减速机来用的。
举个例子一个伺服电机最大扭矩100N,额定转速3000R每分,你的设备需要1000N的扭矩,且转速要在200R每分,你可以配一个1/10的减速机,扭矩达到1000N,转速变成300R每分,来满足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知道,我就是要计算设备扭力,来选伺服,设备扭力怎么算不会了

网友B:
设备的扭矩是根据你的机械结构算的,例如丝杆,同步带,齿轮齿条,旋转台等,机械结构不一样,算法不一样的。同时选伺服电机一般是考虑3个参数的,转速、扭矩、惯量,重点很多人会忽略惯量这个重要指标的,同时转速和扭矩和减速比都是成比例关系,但惯量是和减速比成平方倍关系,所以大惯量的设备加减速机是性价比较高的方案。

网友C:
伺服的选型手册上都有每种电机对应的额定扭矩;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知道,我就是要计算设备扭力,来选伺服,设备扭力怎么算不会了

不知对不对

网友E:
这个看手册吧,如果有减速箱的,再算上个系数就可以

网友F:
根据中学知识,知道力矩=F*L,F为力,L为作用距离.
对转动设备,力矩M=F*R,R为作用半径.
又知道:功率P=F*V,V为F方向速度.
对转动设备,V=w*R,w为角速度.
所以:M=F*R=P/V*R=P/w.
w为角速度,换算为转速为:w=2 π n(转/秒)=2 π n(转/分)/60
所以:M=P*60/(2 π n)=9.55P/n,P换成千瓦,就是9550了.

网友G:
就是把旋转速度,变成线速度,扭矩变成力的转换,这里需要获取的关键参数是电机的有效旋转半径。